cadence中有没有办法把已连接的线剪断?

楼主(2022-03-30):
cadence中有没有办法把已连接的线剪断?

网友:
    可以用skill快速切断

网友:
    选择delete,在控制面板的find中选上clines,然后鼠标在allegro中右键点击,选中弹出菜单中的cut,最后在你想剪断的线上按照你需要的长度在起始和结束处各左键点击一下,会看到你想剪断的部分虚化了,左键在allegro板图上在点击一下左键。OK了,你会看到该段线已被删除。

网友:
    还有几个命令也支持该操作,在特定命令的选项中,这个cut并不是剪断的意思,而是指对选中的部分执行该特定命令。

网友:
    you can do with skill

网友:
    Manufacture->Drafting->Delete by Line或者Delete by Rectangle

网友:
    有啊,肯定有啊

网友:
    delete命令右键的cut命令可以一根根切断,eda365skill可以多根线快速切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