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的Orcad中电路分析,参数分析不能使用,为灰色选框

楼主(2022-03-30):
orcad 16.3破解不成功的话会不会影响分析中的功能?比如说parametric sweep。我在画图时加入了parameters,但设置分析时选择参数分析的选框为灰色,不能使用。如果不是破解的问题,求高手解释

网友:
会的,Orcad16.3的破解文件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破解pspice
建议重新安装,换个破解文件试试,网上破解文件好像有四种,都可以

网友:
    估计是进错了地方,一个是原理图绘制,一个是PSpice,change 一下product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