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用的变频器基本都是进口的,为什么没有国产的?

楼主(2022-03-30):
电梯用的变频器基本都是进口的,为什么没有国产的?

网友:
国产的也有,只是不用了,进口的相对来说性能稳定点,控制精度高点!况且一套电梯设备下来的价格,变频器只是占了一点点!所以一般会多花点小买进口的,以免一小失大!

网友:
变频器在电梯中的比例,太小,2%左右吧;
习惯上的,都认为国产的便宜,质量就差,
其实在材料上,都是用的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