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码LCD液晶显示驱动IC,VK1056智能手表驱动芯片

楼主(2022-03-30):
    产品型号:VK1056B VK1056C
    封装形式:SOP24 SSOP24
    VK1056B/C概述:
    VK1056B/C 56 点、 内存映象和多功能的 LCD 驱动, VK1056B 的软件配置特性使它适用于多种 LCD 应用场合,包括 LCD 模块和显示系统,用于连接主控制器和 VK1056B 的管脚只有 4 条, VK1056B 还有一个节电命令用于降低系统功耗。
    特点:
      工作电压:3.0-5.0V
      内嵌 256KHz RC oscillator
      可外接  32KHz 芯片或 256KHz 频率源程
      可选择 1/2,1/3  偏压,也可选择 1/2,1/3  1/4 的占空比
      两种蜂鸣器频率
      节电命令可用于减少功耗
      内 嵌 时 基 发 生 器 和 看 门 狗 定 时 器(WDT
      8 个时基/看门狗定时器时钟源
      一个 14X4  LCD  驱动器
      一个内嵌的 32X4  位显示 RAM 内存
      四线串行接口
      内片 LCD 驱动频率源
      数据模式和命令模式指令
      三种数据访问模式
      提供 VLCD  脚位可用来调整 LCD 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