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原理图中批量修改封装?

楼主(2022-03-30):
    altium designer原理图中批量修改封装?

网友A:
    1、打开”AltiumDesigner“。
2、复制一个你需要换的封装在这个图纸上。
3、对准原来的灯珠右击,弹出菜单选择第一项”FindSimilarObjects“。
    4、在下图所示中选择相应的选项,点击”OK“。
    5、这样灯珠就全部被选中,双击"Footprint"选项。
6、出现你复制的那个封装名,我复制的那个封装名为”DichroicLED“,当出现你要替换的封装名时,按下回车键,灯珠的封装就全部替换为你复制进来的那个封装,这样子就批量替换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打开”AltiumDesigner“。
2、复制一个你需要换的封装在这个图纸上。
    3、对准原来的灯珠右击,弹出菜 ...

不错,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