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升压PFC电感L上都并连着一个二极管D2。这个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22-03-30):
Boost升压PFC电感L上都并连着一个二极管D2。这个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这个应该和电感的特性有关,电感通交流阻直流,所以过来的直流信号就从D2走了,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bypass 二极管,给输出大电解电容预充电。
在PFC启机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bypass二极管预先给大电解电容充电的话,输出电压很低,PFC 电感只能励磁,不能去磁,这样PFC电感很可能会磁饱和,导致电感和开关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