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GPU的区别本质上是体系结构的区别

楼主(2022-03-30):
FPGA与GPU的区别本质上是体系结构的区别
CPU、GPU 都属于冯·诺依曼结构,指令译码执行、共享内存。

FPGA 本质上是无指令、无需共享内存的体系结构。

CPU与FPGA区别之(指令):
CPU结构——有指令:
冯氏结构中,由于执行单元(如 CPU 核)可能执行任意指令,就需要有指令存储器、译码器、各种指令的运算器、分支跳转处理逻辑。
由于指令流的控制逻辑复杂,不可能有太多条独立的指令流,
因此 GPU 使用 SIMD(单指令流多数据流)来让多个执行单元以同样的步调处理不同的数据,CPU 也支持 SIMD 指令。
FPGA结构——无需指令:
而 FPGA 每个逻辑单元的功能在重编程(烧写)时就已经确定,不需要指令。

CPU与FPGA区别之(内存)
CPU结构——仲裁与共享内存:
冯氏结构中使用内存有两种作用。一是保存状态,二是在执行单元间通信。
由于内存是共享的,就需要做访问仲裁;
为了利用访问局部性,每个执行单元有一个私有的缓存,这就要维持执行部件间缓存的一致性。

FPGA结构——无需仲裁与共享内存:
对于保存状态的需求,FPGA 中的寄存器和片上内存(BRAM)是属于各自的控制逻辑的,无需不必要的仲裁和缓存。
对于通信的需求,FPGA 每个逻辑单元与周围逻辑单元的连接在重编程(烧写)时就已经确定,并不需要通过共享内存来通信。

FPGA 同时拥有流水线并行和数据并行,而 GPU 几乎只有数据并行(流水线深度受限)。

FPGA流水线与数据并行处理:
例如:处理一个数据包有 10 个步骤,FPGA 可以搭建一个 10 级流水线,流水线的不同级在处理不同的数据包,每个数据包流经 10 级之后处理完成。每处理完成一个数据包,就能马上输出。

GPU数据并行处理:
而 GPU 的数据并行方法是做 10 个计算单元,每个计算单元也在处理不同的数据包,

然而所有的计算单元必须按照统一的步调,做相同的事情(SIMD,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

这就要求 10 个数据包必须一起输入、一起输出,输入输出的延迟增加了。

总结一句话,很多算法如果用纯软件实现,需要很多条指令才能完成,
如果用FPGA,只需要在有限个时钟周期即可完成,速度快的不是一点半腥。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