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教CST中本征模求解,怎么选取一个周期进行仿真?

楼主(2022-03-30):
求教CST中本征模求解,怎么选取一个周期进行仿真?, b' h. ~5 w7 g3 j

网友:
    右键选取你不需要要仿真的模型,选择局部刨分,点开去掉自动剖分和仿真中最后两项即可,也就是所谓的模型抑制,选择不需要的参与仿真。

网友:
    右键去掉不需要的模型

网友:
    有cst的交流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