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ya三极管的分类及主要参数应用

楼主(2022-03-30):
三极管的主要参数有直流参数、交流参数、极限参数三类。它们是选用三极管的依据。
三极管的分类,三极管有多种类型:三极管如按结构可分为NPN型和PNP型;按所用的半导体材料可分为硅管和锗管;按功率可分为大功率管、中功率管、小功率管;按频率特性可分为低频管、中频管、高频管和超频管;按输人方式不同可分为普通三极管、光敏三极管、磁敏三极管;按封装内电路结构分为普通三极管、带阻三极管、达林顿三极管、差分对管、功率对管;按封装形式不同分为金属封装三极管、塑料封装三极管表面封装三极管、陶瓷封装三极管:按用途分为通用管、RF三极管列和达林顿管等;按安装方式分为插件三极管和贴片三极管。
1、大功率、中功率、小功率三极管
按照耗散功率的不同,三极管可分为大功率三极管、中功率三极管、小功率三极管、极管功率不同,在封装形式上是有明显区别的。一般来说功率大的,封装外形体积也就主一般可以从外形体积大小大致看出三极管的功率类型。
2.高低频三极管
频率特性是三极管的重要指标。一般把特征频率低于3MHz的三极管称为低频三极管;把特征频率高于3MHz而低于30MHz的三极管称为中频三极管;把特征频率高于30MHz而低于300MHz的三极管称为高频三极管;把特征频率高于300MHz的三极管称为超高频三极管。超高频三极管也称微波三极管,其频率特性一般高于500MHz,主要用于电视机、雷达和导航等领域中处理微波波段(300MHZ以上的频率)的信号。
三极管的频率特性不能从它的外观看出,只能从型号参数中查到!
半导体三极管的应用广泛,主要用途是利用其电流放大作用组成各种放大电路。其次是在开关电路、逻辑电路以及作为驱动电路的应用。

网友:
主要应用与开关电路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