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03功放电路输出低问题讨论

楼主(2022-03-30):
我自己用TDA2003画了一个音乐功放电路,但目前声音放大一直达不到理想状态,输入端的电压0.1V左右,经过测量,在输出端的电压最多达到0.3V左右,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在静态的时候,测量输出脚4的电压是否是6V左右。另外,电容C7去掉,电容C4的容量换大点试试

网友:
是不是变压器绕制不妥

网友:
    R5R6电阻值减小,加大R7至51K,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