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封装的时候器件类型,求解?

楼主(2022-03-30):
新建封装的时候会生成一个.txt文件,保存的时候明明是DISCRETE,为什么导进PCB,显示的确是-Class:IC? 求解

网友A:
    生成的.txt文件是用于导入第三方网表用的,如果是导入第一方网表,就不需要这个txt文件,器件类型是由原理图来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的.txt文件是用于导入第三方网表用的,如果是导入第一方网表,就不需要这个txt文件,器件类型是由原理图来确定的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