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移动元件时网络飞线不显示的原因

楼主(2022-03-30):
请问网络都已经打开,但是在移动元件的时候网络飞线不显示,请问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察看,连接,选择显示网络

网友(2023-02-06):
引用 网友A:
察看,连接,选择显示网络

    可以说的在明确些么?察看,连接在哪里呢?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