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的画长方形可以设置线宽吗?

楼主(2022-03-30):
allegro中的画长方形可以设置线宽吗?我画出来的长方形都是没有线宽,这个可以设置线宽吗?

网友A:
    不可以,想要线宽要通过Add->Line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想要线宽要通过Add->Line画

其他图形,例如圆,弧度线,都可以设置线宽,就矩形不可以,也是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图形,例如圆,弧度线,都可以设置线宽,就矩形不可以,也是奇怪了。

属性不一样吧!是line属性就可以修改线宽,shape属性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