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utils 20-2472] Invalid probe property value '' specified for 'NAME.SE...

楼主(2022-03-31):
    各位大佬,小弟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的,就是我在用vivado打开已有的工程后,然后进行综合,setup debug,打开ILA后,到generate bit file的时候报了一个错:
    [Designutils 20-2472] Invalid probe property value '' specified for 'NAME.SELECT'
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导致的?是ILA的约束文件不正确吗?

网友:
    在设计期将ClientQuery.Active设置为True时,会产生这个问题,去ClientQuery.FieldDef中查看,发现取回来字段定义, 当把ftShortInt类型的字段去掉,即Select 中不含这个字段时,就不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确定是这个类型的字段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