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射频(RF)信号转(AV)视频信号

楼主(2022-03-31):
电视效果不好能不能吧射频(RF)信号转(AV)视频信号 效果会不会好点

网友:
把输入射频(RF)信号转(AV)视频信号,效果会不会好点取决于你的电视信号的来源

网友:
首先你电视信号的来源如果是数字有线电视机顶盒,那么电视信号经过数模转换成模拟信号,然后通过各种输出端口输出到电视机的,RF信号音视频一起传输,效果不如AV分开传输的效果,此时把射频(RF)信号转(AV)视频信号,效果会好点

网友:
如果你就是普通有线电视,直接同轴电缆的rf信号接到电视机的话,那么用转换器转换为AV信号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来源的效果就是那样,进过一次转换一会更差,效果不会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