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 在开关电路中 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22-03-31):
Mos管 在开关电路中 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mos管开关电路中要用到mos场效应管来代替开关,场效应管有三个极:源极s、漏极
d和栅极(或叫控制极)g.
工作原理是:在给源极和漏极
之间加上正确极性和大小的电压(因为管型而异)后,再给g极和源极之间加上控制电压,就会有相应大小的电流从源极流向漏极
,如果信号电压够大,这个电路就能瞬间饱和而成为一个开关了。

网友:
简单地讲就是用栅极G电压的高低变化来控制源漏的导通和截止(通和断)。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