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与mos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3-31):
三极管与mos管有什么区别?结构和原理

网友:
MOS管的特性、工作原理,与真空电子管类似:栅极没有电流,即没有输入电流,具有高输入阻抗;漏极电流由栅极电压控制,是电压控制器件……
半导体三极管是两个P-N结组成,由基极电流来控制集电极电流,是一个电流控制器件;基极输入的是电流,输入阻抗低,需要输入功率……

网友:
一个是电流控制,一个是电压控制

网友:
1、三极管用电流控制,MOS管属于电压控制,
2、成本问题:三极管便宜,mos管贵。
3、功耗问题:三极管损耗大。
4、驱动能力:mos管常用来电源开关,以及大电流地方开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