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llegro中测量距离?

楼主(2022-03-31):
如何在allegro中测量距离?如何在Allegro中测量距离

网友:
    菜单Display-Measure,或者找到(尺子上123)的图标

网友:
    点击Display->Measure,根据所要测量的元素调整Find Filter中的各个选项;Step2. 点击需要测量的起始点,此时会弹出Measure对话框,显示该元素及其坐标;Step3. 点击需要测量的第二个点,Measure对话框将会显示此两点间的直线距离及其manhattan距离,如果继续点击其他点,Measure对话框还将显示总距离。

网友:
    执行以下菜单命令,然后find面板中勾选要测量的对象,然后经常点击测量!

网友:
    拿着尺子 点点点 就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