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电容滤波和低通滤波器滤波的区别是什么呢?

楼主(2022-03-31):
求助各位电容滤波和低通滤波器滤波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
低通滤波主要是过滤高频信号,滤波电容是指安装在整流电路两端用以降低交流脉动波纹系数提升高效平滑直流输出的一种储能器件。

网友:
简单理解一个是储能,一个是滤波

网友:
应当加入高频小容量电容,可以对直流电路含高频成分的干扰波进行过滤的。

网友:
其实我觉得本质上来说电容滤波和RC或者LC低通滤波器本质上没太大区别,首先来说电容本身也是有寄生电感和阻值等参数的,一般电容的几种用法就是耦合,旁路滤波储能,至于你说的是否可以滤除波形毛刺,这个要看高频干扰的频率决定,从图片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你这种的话不具备使用旁路滤波电容的条件,建议还是搭建和二阶或者三阶的LC低通滤波器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