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布线设计完成后,还需要检查哪几个方面?

楼主(2022-03-31):
PCB板布线设计完成后,还需要检查哪几个方面?

网友:
DRC检查,让结构模拟装配,涉及装配的话

网友:
对于关键的信号线是否采取了最佳措施,如长度最短,加保护线,输入线及输出线被明显地分开。

网友:
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部分,是否有各自独立的地线。

网友:
后加在PCB板中的图形是否会造成信号短路。对一些不理想的线形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