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光耦的CTR?CTR受那些因素影响?

楼主(2022-03-31):
    什么是光耦的CTR?CTR受那些因素影响?

网友:
    CTR表明电流量传送比,当输出电压维持稳定时,它相当于直流电輸出电流量IC与直流电键入电流量IF的百分数。光电耦合器的CTR的范畴大多数为20%~300%乃至有的可以达到600%。CTR大说明光电耦合器越节电,但更非常容易误开启;CTR小说明键入不容易误开启,可是功能损耗大。

网友:
    光电耦合器CTR
1)针对运行在线形情况的光电耦合器要依据具体情况剖析;
    2)针对运行在按钮模式的光电耦合器要确保光电耦合器通断时CTR有一定容量;
3)CTR受众多要素危害。

网友:
    光电耦合器的性能参数具体有发光二极管正方向损耗VF、正方向电流量IF、电流量传送比CTR、键入级与輸出级中间的接地电阻、集电结-发射极反方向击穿电压V(BR)CEO、集电结-发射极饱和状态损耗VCE(sat)。除此之外,在传送模拟信号时还需考虑到增益值、上升幅度、时间延迟和储存時间等主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