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 上电过程中电感电流过冲问题

楼主(2022-03-31):
    各位前辈,学生在仿真buck电路中发现,在上电时,电感电流会冲到很高,想请教各位有什么解决方案?
    buck pwm调制 电压电流模 600mA 3.3转1.2V 做了软启动,可以看到参考电压缓慢上升,但是电感电流过冲问题依旧存在。
    最开始怀疑上电时,运放的输出端波动问题,换成理想运放也不行。
后来将时钟向后延迟一段时间,企图等上电完成,bandgap状态建立后,再启动时钟,也不解决问题,只是把过冲的时间向后推了。
所以,结果是,不管何时启动功率管,只要功率P管打开,就会有很大的过冲。

网友:
    要看看是不是馈通造成的?过冲就是控制环路没有工作造成的,soft start只是控制的误差放大器的建立时间。
建议开关管栅极对SW端之间比较直接的加泄放电路,如zener, 效果如何得楼主自己试试。
    个人认为馈通(Feed through) 是电源电压信号通过漏栅与栅源的寄生电容进行分压所致,高压管的漏栅和栅源电容
如果差不多,将有一半的电压分到栅上,导致开关管瞬间打开而出现大电流。尝试启动瞬间将Vgs降到阈值电压下。

网友:
    你用的什么采样手段,调大采样电路放大倍数试试

网友:
    缓启动电路应该对误差放大器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