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用WIFI模块接收到LORA发送的信息?

楼主(2022-03-31):
我做了个传感器,经由STM32传到LORA后发射,因为我需要把信息传送到服务器,中间必须通过网关,淘宝上面的LORA网关太贵了。用WIFI的可以么,该怎么做?

网友:
确实如果只是把lora模块当成无线模块用,完全没必要用LORA原本的哪套东西,直接串口读取LORA模块数据,通过以太网上传就好了。

网友:
那得自己做个lora转wifi的网关啰。或者直接stm32透传串口传数据到服务器。

网友:
或许只能自己做一个了

网友:
时间就是金钱。自己做要学wifi模块的使用,租用云服务器,服务器的架设或者用现有的服务器。

网友:
建立一个数据库把服务器中的数据传到手机APP中,需要远距离传输,而且LORA模块也需要安装多份,通过串口读取不现实。

网友:
    行车记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