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PSpice,画好了电路图,不能打开pspice中的edit simulation profile,请问这是...

楼主(2022-03-31):
在用Pspice,画好了电路图,不能打开pspice中的edit simulation profile,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这个需要先点击标题栏pspice栏中的第一项new simulation profile,弹出的对话框中name那一栏输入名字,一半是根据仿真类型起名字,当然随便起也行,最好是英文的吧,中文的不知道会出什么问题。下面那一栏就是none就好了,不用管它,然后点击creat建立。一般会自动打开edit simulation profile,要是不自动打开,就自己点击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