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技术是不是我们所说的RF无线?如果不是他们之间有区别么?

楼主(2022-03-31):
    因为智能家居里都说是RF无线的,在网上总是看到Zigbee是智能家居的未来,难道两者为同一东西?" P* o. N3 f7 x0 m( b

网友:
    zigbee技术的硬件通信基础是RF无线通信,即所谓的射频通信,zigbee一般有三个通信频段,分为2.4GHz(全球通用)、915MHz(美国)和868MHz(欧洲),而RF射频通信的通信频段很多,也包括这三个频段,所以zigbee属于RF射频通信这个范畴。

网友:
    zigbee这个名字是该协议联盟的名字,zigbee技术是一种无线网络通信协议,zigbee技术的实现要依托于RF射频通信,而RF射频通信是和硬件相关的,RF通信的范围很广,很多无线通信技术都属于RF射频通信,举个例子,常用的蓝牙就是一种协议,zigbee这个名字就类似蓝牙这个名字,类似的还有wi-fi等

网友:
    zigbee无线模块是结合mcu和rf而成的。upsc的u-bee t28 是内含嵌入式解决方案的zigbee无线模组。 不需架设pc, 不需要开发环境, 也不需要具备编写程式, 使用者可轻易完成各种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