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是修改其中一个焊盘网络,整个器件焊盘网络都变成一样了?

楼主(2022-03-31):
为什么只是修改其中一个焊盘网络,整个器件焊盘网络都变成一样了?

修改前:

修改后:

网友:
    你是不是把全部选上了啊

网友:
    你这个软件是版本多少啊?咋没见过你左边这一列呢

网友:
    你是不是使用了查找相似项,但是没有限定只修改当前网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