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卸载不了怎么办

楼主(2022-03-31):
电脑安装了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想换成summer版本的,但是卸载不了,就把安装文件夹删除了,但是控制面板的程序安装里还有这个软件,点击卸载出现error1719,用360卸载也是这样,网上找了很多方法都解决不了怎么办

网友:
点程序,控制面板中添加卸载程序项就行了!

网友:
直接删除,然后用ccleaner清理一遍注册表。

网友:
使用软媒魔方,智能卸载,就会把有关注册表项清理干净。

网友:
用GEEK强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