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怎么找到第二大的数

楼主(2022-03-31):
已知矩阵[1 2 3;nan 7 8; 4 5 nan],排序之后怎么找到第二大的数,这个程序怎么写?

网友:
里面的nan是好大啊,一个笨方法:先找到最大的,把它置零,组成新矩阵再找最大的就是原矩阵中第二大了

网友:
a = [1 2 3;nan 7 8; 4 5 nan]
b = sort(a(~isnan(a)))
b(end-1)

网友:
如果我把里面的NAN变成0,怎么写这个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