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选型,预计电流为9A,该怎么选型?

楼主(2022-03-31):
请教mos管选型,正常工作是30V 3A,浪涌时承受80V 50ms的脉冲,冲击时负载不变,预计电流为9A,该怎么选型?
电路正常工作是30V 3A,浪涌时承受80V 50ms的脉冲,冲击时负载不变,预计电流为9A, 之前选了一颗150V,180A的mos,先供30V电工作两分钟,然后再用脉冲就击穿了,是不是电压选小了,如果选240V以上的能行吗?请教大神此类选型原则是什么,感谢!

网友:
    其实可以用示波器实际看看,电压脉冲到多少V了

网友:
    还是先上示波器测试图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