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MOS管死区问题

楼主(2022-03-31):
高低电平控制电机正反转。mos管H桥在状态切换时,由于上管没有完全关闭,在状态切换到来之际,下管导通,导致短路而烧毁mos管。怎样修改才能做到开通慢,关断快。

网友A:
加个自举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自举电容

好的  谢谢

网友:
有两个可能原因,一mos直通代码没加死区,二驱动mos电压低。我相信是没加死区

网友:
前级要加逻辑电路,提供稳定的signal 信号,避免单片机IO口直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