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出gerber问题

楼主(2022-03-31):
    cadence16.6出gerber的时候,总是报 photoplot outline retangle not found: using drawing extents.   最终出的gerber文件里,内层的线,孔,铜皮出不出来。光绘设置有线,孔。求大佬指导什么原因。

网友A:
    photoplot outline是用来划定输出Gerber的图形区域,如果没有,软件会将整个设计区域作为输出区域,不影响Gerber的输出
输出不成功要看下log文件中有什么error信息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otoplot outline是用来划定输出Gerber的图形区域,如果没有,软件会将整个设计区域作为输出区域,不影响G ...

    谢谢杜老师的答复,我把log文件打开查看了下,没有发现相关的错误信息。拿出来几块不同的板子验证,输出gerber的方式都一样。有的能正常输出,有的不行,估计是文件设置有差异。

网友(2022-07-21):
    前几天刚遇到过这个问题 您可以看一下manufacturing--photoplot outline 这个层有没有东西 是不是划定区域了 导致出不来

网友(2022-11-08):
    16.6出gerber好多warning,好多都可以忽略,有没有哪里可以设置不报warning呢,像16.5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