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怎么产生随机数1和-1

楼主(2022-03-31):
Matlab怎么产生随机数1和-1

网友:
out=randsrc(m,n,[-1,1])

>> out=randsrc(2,3,[-1,1])

out =

      1     1    -1
     -1     1     1

网友A:
a=rand(1,6)
a(a>0.5)=1;
a(a<=0.5)=-1;
a =

      1     1    -1     1     1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and(1,6)
 a(a>0.5)=1;
a(a

请问>0.5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