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在Altium Designer选中元件的颜色含义

楼主(2022-03-31):
altium Designer原理图中选中元件出现四种状态,如图,问这四种状态分别代表什么含义。 四种状态的含义

第一种选中四个角中没有颜色
第二种选中四个角呈绿色
第三种选中四个角呈青色
第四种选中但没有四个角

网友:
颜色可以自己定义。

网友:
颜色是系统默认的,没有什么含义

网友:
    第一种选中四个角中没有颜色                 点击的时候,选择是器件的标号或注释的时候
    第二种选中四个角呈绿色                       鼠标点选器件主体
第三种选中四个角呈青色                       多选器件,除了第一的选择的器件外
    第四种选中但没有四个角                       点击的是网络标号,或电源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