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原理图文件和pcb文件是不是 .SCH和.PCB后缀的?

楼主(2022-03-31):
问下用过pads的朋友 pads的原理图文件和pcb文件是不是 .SCH和.PCB后缀的?

网友:
PADS是这样。其他软件也有用这两个后缀

网友:
ASC 是不是pads的文件呢?

网友:
ASC文件PADS的PCB或者网表 我一直用orcad,老在PADS和orcad之间导数据麻烦,打算改成用allegro画原理图和PCB

网友:
    pads的原理图文件和pcb文件是 .SCH和.PCB后缀的,ASC文件可以用PCB文件生成给低版本的PADS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