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5工作一段时间后输出波形不正常

楼主(2022-03-31):
    电路板是用来控制电机的,我用的AMS1117-5将9V转为5V,静止状态下电路总电流约120mA,电机工作时最大400mA左右,波形发生异常时AMS1117温度很高,输出波形如下,左边是正常波形,右边是异常波形,想请问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外围电路电容选取不合适,AMS1117自身有问题,有好几块板子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
    我们来算下 (9V-5V)*400mA=1.6W,已经超过了封装所承受的散热,所以很热。芯片挂了。设计选型有问题。θ JA Thermal Resistance (SOT-223) 150 ℃/W ;θ JA Thermal Resistance (TO-252) 125 ℃/W ;θ JA Thermal Resistance (SOT89) 225 ℃/W ;PD Maximum Power Dissipation (SOT-223) 600 mW ;PD Maximum Power Dissipation (TO-252) 900 mW ;PD Maximum Power Dissipation (SOT89) 400 mW
    如此应用,我建议使用DCDC模块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封装?电机的峰值电流是400ma么,怎么感觉芯片过温了呢,你可以9V进来,串一个4007的二极管

网友:
    动态周期性输出过载

网友:
    和结构件整合起来再调试看看情况,有个金属外壳不知道效果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
    输入端串二极管或者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