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创建网表,提示这个请问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2-03-31):
原理图创建网表,提示这个请问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前两个问题表示指定的dspsystem.brd无法打开,看看指定的目录下有没有这个文件,这个文件的版本是不是跟你用的是一致的
第三个问题要检查一下指向的目录下有没有allegro.cfg文件,没有的话要找到正确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个问题表示指定的dspsystem.brd无法打开,看看指定的目录下有没有这个文件,这个文件的版本是不是跟你 ...

@EDA365特邀版主 论坛因你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