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分散一部分元件

楼主(2022-03-31):
disperse component是将全部元件分散,现在一部分器件已经布局完成,只需要将另一部分分散开,有没有什么方法?

网友:
    点选或者框选或者原理图选中器件,Pcblayout里右键打散,Ctrl+E整组移动

网友:
    右键选择元器件,框选要分散的部分,框选完右键点击分散即可。

网友:
    你把摆好的元件锁定,再点这个命令,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