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处理器为什么要有RSB指令?

楼主(2022-03-31):
ARM处理器为什么要有RSB指令?

网友:
RSB指令称为逆向减法指令,用于把操作数2减去操作数1,并将结果存放到目的寄存器中。操作数1应是一个寄存器,操作数2可以是一个寄存器,被移位的寄存器,或一个立即数。该指令可用于有符号数或无符号数的减法运算

网友:
当“被减数”是变量时,需要装载到寄存器中才能进行减法操作,这种情况,sub指令就够了。
如果“被减数”是常量时,使用sub指令,需要多一条指令把常数装入寄存器,而使用rsb指令,可以直接使用常量来操作,不必多做一步装载。

网友:
同问,为什么有了减法指令SUB,还需要RSB逆向减法指令,使用的时候调换位置不久可以了吗?真心觉得多此一举,求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