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单面挠性印制板工艺

楼主(2022-03-31):
    FPC的固定:
将叠层后在二端打孔并订入定位销钉,装入钻床台面后在用1.5inch宽的美文纸单面胶带固定四周,使FPC材料与台面牢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能有上下跳动和左右晃动的现象出现。

    钻孔:
对钻头结构的认识:

各部分的功能:

    (1)钻尖角

    钻尖角影响切削物的排出方向和切削物的形状以及切削抵抗,毛边等的产生。
    *钻尖角较大的钻头,其排出物成粒状,比较易于屑的排出,如果钻尖角比较小的话,排出物则成条状,易造成钻头的折断和孔壁的粗糙。

*切削抵抗是进刀速度,F一定时,钻尖角如果比较小则在钻头上的推力(V)减小,扭矩(H)增加。反之,如果钻尖角较大,则推力增大,扭矩减小。综合起来切削抵抗是钻尖角大的时候比较小。
    *毛边的产生是由于钻屑不能及时被排出造成的。钻屑的排出能力与钻尖角有一定的关系,钻尖角比较小的时候其切削部长度比较长则会有不良的影响,又在一样的钻尖角情况下,如果钻头的外径增大时,切削部的长度也会加长,所以为了减短其长度的增加,以及时钻屑的排出更容易,因此随着钻头外径的增大有必要将钻头的钻尖角角度也同时加大。

(2)螺旋角
*螺旋角是钻头的切削角度(前角)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螺旋角=前角)螺旋角对屑的排出性,切削抵抗,刀刃强度,以及钻头的刚性有着显著的影响。
*有关屑的排出性,在一些适当的螺旋角度里,有助于钻屑的排出,但是切削屑移动到排出口的路程较远,如果吸尘效果不好的话,就容易有孔壁粗糙的现象产生,从力学角度分析螺旋角大的排出性比较好。
    *有关切削抵抗,螺旋角越大,则刀尖角越小刀刃部位则越锐利,则切削性能提高,因此所需的推力和扭矩减小,只要稍微力量,便可进去钻孔。但也存在缺点,由于刀刃强度减小,在比较差的切削条件下易造成钻头的缺口和异常磨损。
    *从钻头的刚性来讲,螺旋角越大,则刚性越差,钻头的刚性下降后易造成钻头的弯曲。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