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元器件PIN脚上得这个方框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2-03-31):
请问这个元器件PIN脚上得这个方框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网络设置了  Edit-Properties-Voltage 的属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络设置了  Edit-Properties-Voltage 的属性吧

这是啥意思啊

网友:
    在Edit-Properties-点击Voltage--在value里随便输入个数值---apply

网友:
    可以也理解成rats,Edit-Properties-Voltage输个数值就行了

网友:
    这是rats,这个设置是做一些很复杂的板子时,这样设置电源的rats就会如你截图的这样,看其他信号的飞线就会更直观

网友:
    当使用线路板设计软件ALLEGRO设计四层以上PCB板,布线时有些人喜欢最后布电源脚。但是当PCB很复杂,电源管脚很多时,会显示很多交叉的连线关系,这个让人看起来很头疼。四层板有单独的电源层,布线时会采用就地打过孔的方法。这样的方框型显示更直观。

    有需要PCB外包的可以找我,专业外包公司工作工作经验8年,现在从事产品设计2年,微信:18570028255,非诚勿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