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有哪几种拼板工艺?

楼主(2022-03-31):
请问PCB有哪几种拼板工艺?

网友:
无间隙拼版,这种拼版技术在平板中经常见到。

网友:
拼板工艺边加工有间距拼板,根绝用户要求的外形来确定,板子不能出现毛刺,就绪对板边进行加工,板子之间的空隙在1.5——2MM之间,这样有利于对毛刺的控制,另外就是板子的尺寸过小,不同通过V割机,需要已经的间距。

网友:
利用邮票孔原理连接,意思是说将板子打孔,在板子四周高控制毛刺,只能使用一点邮票孔来代替V线。

网友(2022-06-16):
VCUT 邮票 铣刀 我就知道这些 其他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