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litter之七:Balun构成的功分器

楼主(2022-03-31):
Splitter之七:Balun构成的功分器

EDA365原创     作者:何平华老师

Splitter之Balun构成的功分器。碎片三分钟,收获一丢丢。

Balun指标
Balun的指标与功分器有点相似:
1、工作频段;
2、功率容量(磁芯Balun对应电流容量);
3、端口电压驻波比;
4、输入输出之间的插入损耗;
5、功率平衡度——或者说支路功率差;
6、相位平衡度——Balun平衡端两个支路的相位相差180度;
正是由于Balun将单端信号变为两个等功率、相反相位信号,就是单端转差分功能,或者反过来用。
本文只普及微带Balun基础知识,将在后续系列文章中深入讨论Balun的仿真设计。
Balun结构常见的是以下五类:
1、RLC集总Balun ;
2、 磁芯Balun;
3、PCB微带线Balun或带状线Balun;
4、同轴Balun;
5、结构件Balun;
本文图片来自于网上图片或加工。侵删。
RLC集总Balun
下面两个图本质是同一个电路,根据L和C对信号相位响应不同的原理设计出来的。
RLC集总Balun带宽很窄,因为RLC集总Balun依靠电感和电容的串并联结构,共同达到移相+/-90度,所以频率稍微错开一点,相位就变了

磁芯Balun
磁芯Balun有个很大的优点,线长度没有波长这把尺子衡量,所以带宽理论上没有限制,实际上低频受自感抗限制、高频受磁芯本身的频率和绕线分布参数限制,即使如此,高低频可以相差2个数量级甚至以上。所以广泛应用于模拟信号的ADC取样。
磁芯Balun常用于射频前端,如混频器、ADC取样等等。
磁芯Balun也常用于数字信号,因为数字信号频谱很宽。其它4种无源Balun是不能用于宽频谱数字信号的。

同轴Balun

同轴Balun也有各种结构,以下这种是U形同轴电缆焊接在PCB板上:
同轴电缆长度为1/4导波波长。
上图两块白色区域是安装两个PA封装留出的窗口,每个封装内部装有两个PA芯片。因为这种Balun差分平衡PA,能降低二次谐波分量,甚至能改善P1dB压缩点。关注本公众号,后续文章会讲到。
补充一点,这块功放PCB还用了两个3dB电桥耦合器,也是当做一分二的等功分器来使用的。看看在哪儿?

PCB微带线Balun
下图左是个等功分一分二的微带线T形节,再将一个支路延长1/2波长得到180度的相位差的差分信号,再分别驱动偶极子的两臂。
上图右也是偶极子天线,但信号从一个臂上穿过PCB缝隙,耦合(或连接)到另一个臂。
这两种Balun都与波长相关,所以带宽都较窄。如果非要矮子里面选长子,上图右这种Balun结构,1/4波长对应的带宽更宽些。

结构件Balun
常用于基站双极化偶极子,结构件组合或结构模具一体成型,如下图所示。
左图为碗状双极偶极子,右图为十字双极偶极子。

上述这五种结构的Balun都是无源Balun,是否存在有源Balun呢?
其实,差分驱动器可以看成是有源Balun,广泛应用于线路驱动器。有些芯片本身是差分输出的,例如Seders、光模块、Clock芯片等等。
有源Balun低频点可达0Hz,高频点受芯片工艺限制。

出品|EDA365
作者|何平华老师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网友:
    射频布线要短、直,要有参考层,控制阻抗

网友:
    怎么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