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怎么一次性的把所有元件的库路径改为任意的?

楼主(2022-03-31):
请教下怎么一次性的把所有元件的库路径改为任意的?

网友:
解决了吗?我也需要这样做。

网友:
用软件打开这个库,然后找到用了的元件,点击右键里面有个更新原理图,这个元件就会更新到用了的原理图,这时候这个原理图里面的这个元件就全部变成任意库了。可以省去一个一个改才能显示出封装。

网友:
我也遇见这个问题了,原理图里面的元器件库路径不对,复制别人的工程出现的问题,现在在一个个修改原理图的元器件库路径,没找到批量修改的方法?

网友:
T+G在元件列表右键选择所有,再在右边的View and edit footprint列表里右键选择所有,再右键点击change PCB Library,然后选择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