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ya晶闸管的种类有哪些

楼主(2022-03-31):
除单向晶闸管和双向晶闸管外还有几种晶闸管,它们是可关断晶闸管、四端小功准。闸管、光晶闸管、逆导晶闸管和温控品闸管。以下简单介绍这几种晶闸管。
1.可关断晶闸管
可关断晶闸管(GTO)也称门控品闸管。主要特点是,当门极加负向触发信号时能自
关断。 普通晶闸管靠门极正信号触发之后,撤掉信号也能维持通态。因此,要关断它,必须
断电源,使正向电流低于维持电流或施以反向电压强迫关断,这就需要增加换向电路关断晶闸管克服了这些缺点,保留了普通晶闸管耐压高、电流大等优点,使用方便
可关断晶闸管也属于PNPN四层三端器件,其结构和等效电路与普通晶闸管相同。它的3个电极分别叫阳极 A、阴极K和控制极G,和普通晶闸管一样。
2.四端小功率晶闸管
四端小功率晶闸管(Silicon Controlled Switch,SCS)也称硅控制开关。它属于新颖的多功能半导体器件。只要改变接线方式,就可构成普通晶闸管(SCR)、可关断晶闸(GTO)、逆导晶闸管(RCT)、互补型门极晶闸管(NGT)程控单结晶体管(PUT)单结体管(UJT)等器件。因此,它被誉为新颖的“万能”器件。
3.光晶闸管
光晶闸管(LAT)俗称光控硅,它是一种利用光信号控制的开关器件。其伏安特性和普通晶闸管相似,只是用光触发代替了电触发。光控晶闸管的特点是门极区集成了一个光电二极管,触发信号源与主回路绝缘,它的关键是触发灵敏度要高。光控晶闸管控制极的触发电流由器件中光生载流子提供。光控晶闸管阳极和阴极间加正压,门极区若用一定波长的光照射,则光控晶闸管由断态转入通态。为提高光控晶闸管触发灵敏度,门极区常采用放大门极结构或双重放大门极结构。小功率光控晶闸管常应用于电隔离,为较大的晶闸管提供控制极触发,也可用于继电器、自动控制等方面。
4.逆导晶闸管
逆导晶闸管(RCT)俗称逆导可控硅,它是在普通晶闸管的阳极A与阴极K间反向并
联一月二极管,
进导品问管比普通品网管的工作频率高关断时间短误动作少可广泛应用于超声电路、电磁炉、开关电源等方面
5.温控晶闸管
温控晶闸管是一种新型温度敏感开关器件,它将温度传感器和控制电路结合为一体输出驱动电流大可直接驱动继电器等执行部件
在温控品闸管的阳极A上接正电压,在阴极K上接负电压。在门极G和阳极A之间人分流电阻,就可以使它在一定温度范围内(通常为-40~+130℃)起开关作用。温控品闸管由断态到通态随温度变化而变化·温度越高,转折电压值越。

网友:
    可关断晶闸管这种用的比较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