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editor中怎么导入txt文件的ballmap

楼主(2022-03-31):
    PCB editor中怎么导入txt文件的ballmap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4791&highlight=Cadence
    这个里面是各种使用技巧,你看看

网友A:
    PCB editor 不晓得怎么弄,  PACKAGE DESIGNER 里面到是有这个功能,在FILE-IMPORT-SYMBOL SPREAD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 editor 不晓得怎么弄,  PACKAGE DESIGNER 里面到是有这个功能,在FILE-IMPORT-SYMBOL SPREADSHEET

嗯嗯  我也是之前用PACKAGE做的,知道可以导TXT,但换了PCB  EDITOR之后就找不到了,不知道在哪

网友B:
    这个步骤是有什么用我在想想看是什么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步骤是有什么用我在想想看是什么命令

    要调整BALLMAP     如果在设计里SWAP  PIN太慢了,想自己用EXCEL调整好,导到设计中(PACKAGE designer中有,pcb editor中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调整BALLMAP     如果在设计里SWAP  PIN太慢了,想自己用EXCEL调整好,导到设计中(PACKAGE designer中 ...

    那我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