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P封装简介

楼主(2022-03-31):
PoP(Packaging on Packaging),即堆叠组装,又称为叠层封装。POP采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BGA(球栅阵列封装)堆叠而成的一种封装方式。一般POP叠层封装结构采用了BGA焊球结构,将高密度的数字或或混合信号逻辑器件集成在POP封装的底部,满足了逻辑器件多引脚的特点。PoP作为一种新型的高集成的封装形式,主要应用在现代的智能手机、数码相机等便携式电子产品中,作用非常广泛。

堆叠封装是一种以较高集成度实现微型化的良好方式。在堆叠封装中,封装外封装(PoP)对封装行业越来越重要,特别是手机方面的应用,因为这种技术可堆叠高密度的逻辑单元。PoP产品有两个封装,一个封装在另一个BGA封装的上方,用焊球将两个封装结合。这种封装将逻辑及存贮器元件分别集成在不同的封装内,逻辑+存储通常为2~4层,存储型PoP可达8层。一般手机就采用PoP封装来集成应用处理器与存贮器。

POP封装的优点:
1、存储器件和逻辑器件可以单独地进行测试或替换,保障了良品率;
2、双层POP封装节省了基板面积, 更大的纵向空间允许更多层的封装;
3、可以沿PCB的纵向将Dram,DdramSram,Flash,和 微处理器进行混合装联;
4、对于不同厂家的芯片, 提供了设计灵活性,可以简单地混合装联在一起以满足客户的需求,降低了设计的复杂性和成本;
5、目前该技术可以取得在垂直方向进行层芯片外部叠加装联;
6、顶底层器件叠层组装的电器连接,实现了更快的数据传输速率,可以应对逻辑器件和存储器件之间的高速互联。

PoP封装的局限性:
1、        PoP的外形高度较高;
2、        PoP需要一定的堆叠工艺;
3、        由于多层结构,所以加大了使用X射线检测各层焊点的难度。

POP的工艺流程
PoP的组装方式目前有两种。一种是预制PoP工序,即先将PoP的多层封装堆叠到一起,焊接成一个元器件,再贴装到PCB上,最后再进行一次回流焊。一种是在板PoP工序上,依次将底部的BGA和顶部BGA封装在PCB上,然后过一次回流焊。

在板PoP的典型工艺流程为:
1、        在PCB焊盘上印刷焊膏;
2、        拾取底部封装器件;
3、        贴装底部封装器件;
4、        顶部封装器件涂上助焊剂或焊膏;
5、        在底部封装器件傻瓜贴装顶部封装器件;
6、        回流焊;
7、        X-射线检测;
8、        有不良的使用BGA返修台进行返修,无不良则进行底部填充并固化。

网友:
    叠层封装pop

网友:
    堆叠封装是一种以较高集成度实现微型化的良好方式

网友:
    POP叠层封装

网友:
    堆叠封装在手机方面应用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