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线都有什么接头

楼主(2022-03-31):
比如N头用在什么频段 BNC用在什么频段 TNC用在什么频段 SMA SMB MCX MMCX DIN L16 Q9都分别用在什么频段

网友:
英制主要有N型、BNC、TNC、DIN、SMA等。公制有L16、Q9。

频段要看具体产品的手册。功率大用的接头一般比较大,小信号一般用的比较小。频段主要是跟接头的材料、制作工艺有关,要根据具体参数来。

网友:
比较常用的有SMA,SMB,BNC等,根据不同频段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