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代码中并没有定义有符号数,但在modelsim仿真中却会有负数出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3-31):
    在代码里面d和cnt都是无符号数,但是在编写测试文件仿真的时候,modelsim中变成了有符号数,cnt计数到1023后也会变成负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modelsim中右键信号变量 ,可以选择有符号还是无符号的格式,你这应该是选择了有符号的显示了。

网友:
    十进制情况下的软件默认设置,你可以改为无符号数。
    也可以改成其他进制。

网友:
    modelsim仿真中可以设置输出的数据显示,右键菜单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