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优雅地测试电源纹波、噪声?

楼主(2022-03-31):
1、概述

关于电源噪声与纹波相关的测试,是每个硬件工程师都避不开的话题。那么如何正确区分纹波与噪声并采用高效的方法测试显得尤其重要。本篇文章针对电源纹波与噪声的测试做一些简单的描述。

2、纹波与噪声对比

讲噪声与纹波测试方法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到底什么是电源的纹波与噪声呢?抛开一些繁琐的文字概念,下面用一个图一张表概括的描述下(关于更细节的内容,建议到各大芯片网站自行查阅)

一个图

图 1 电源纹波与噪声

一张表

频率特点
频率范围
影响
要求

纹波频率固定,与开关频率有关一般认为≤5MHz影响芯片基本性能和稳定性1%
噪声频率不固定,与用电器件有关一般认为≥5MHz影响数据收发数据可靠性、丢包,错包概率3%~5%3、如何进行噪声与纹波的测试?噪声测试方法
  • 示波器耦合方式选择交流耦合档位;
  • 带宽限制选择全带宽;
  • 将示波器探头的地夹线去掉,换上接地环,用探针靠接需要测试位置,接地环就近连接在裸露的地上,观察输出的波形。

纹波测试方法

在测试纹波的时候需要使用20MHz的带宽限制,目的是为了把高频的噪声去掉,位置要选择在电源输出位置,抓到真实的电源纹波。

  • 示波器耦合方式选择交流耦合档位;
  • 带宽限制选择20MHz;
  • 将示波器探头的地夹线去掉,换上弹簧接地环,用探针靠接电源的输出端,接地环就近连接在裸露的地上,观察输出的波形。

4、注意事项

注1:为了获取噪声的真实情况,电源噪声测试时一般不做带宽限制,测试位置一般选择在电容输出引脚上;

注2:对于纹波,一般是指在电源输出的时候,电源自身开关引起的一种固定频率波动的现象,纹波一般跟电源的开关频率同步,由电容的充放电、 PWM调节等产生,频率一般不会高于20MHz,因此测试时一般带宽限制选择20MHz;

注3:测试时去掉地夹线,换上弹簧接地环,是为了减小环路面积,减小外部环境对测试结果产生干扰(参照下图2);

注4:测试时需要带负载测试,不带负载测试纹波有时会偏大;

图 2  地夹线--->弹簧接地环

网友:
    LDO要测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