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搭建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2-03-31):
理论上来说这应该是个或门,可仿真却出现失真了,我想知道为什么。很奇怪当两个Vin都处于低电平的时候Vout怎么还能有电压??? 而用同样的门搭建或非就一点都不是真,是完美的方波····我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
1.放大电路还是比较基本的,无非就是反相比例放大电路(估计要两级),然后再跟一级功放。
(1)放大倍数可调,无非就是在反馈电阻的位置上,增加一个电位器。
(2)3dB带宽要达到100KHz,且放大倍数为50倍,考虑到带宽增益积的问题。一级放大估计吃不消,建议用两级10倍放大,用的运放也要好一点,比如LF353或LF356。
2、
(1)这个地方有难度,你可以搭一个H桥。用IRF9540(PMOS MOSFET)和IRFZ44N(NMOS MOSFET)搭成乙类推挽放大的模式。
(2)5W对于前面那两个MOSFET来说,小菜一碟,再大个几倍也可以。

网友:
想再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